富士康915g7mc

楼主(2011-05-28):
相机不在。上个网上的人图吧。

昨天拿的版了是客户的。今天一早就开始搞。
客户直接拿过来就说是主板问题,(看来同行搞不定的。)然后扔个电话就闪人了。
今天心情不错嘛。上测试卡上电。测试卡一直闪。  不懂?闪?第一次碰到。
我接着看CPU没有供电。我查全版各处电路都是一直在跳变。这就郁闷了。  看来好心情遇上郁闷的板。。。。。
电源管理芯片问题?我直接拆下来。上电。还是一直闪。不确定中。我直接换了个(电源管理芯片的型号是:sc2646bts)
看来我认为的没错。不管电源管理芯片的事情啊。   看了个关于2646的图纸。它是跟3个sc1211s3个一样的芯片一起的。但是查了线路还是没有问题啊。         最后我差点了资料我直接干上了PCI旁边的RT9202换了个。不跳变了原来是你。
主要问题来了。换了之后上电。复位常亮不显马了。我摸板后面结果。4口电源旁边的一个管子0434超烫。由于我修主板还是半桶水的。我看了它没有短路。我直接认为肯定是因为那里短路间接导致它发烫。我看了它的线路它是经过电容电感跑到一个SC1211s的一个8脚芯片上面的。但是我不敢确定。    坐等给点思路吧。谢谢先

网友:
坐等思路啊。。。。。。。。郁闷的板。没有思路不敢换那个SC1211S。这个版花了我太多心思了不祥报废啊。。。。。这客户有很多这种板修好利润大啊

网友:
路过,,,,

网友(点评):
注意,请不要灌水

网友:
是不是周边电路

网友:
我晕,南桥旁边的RT9202有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RT马?

网友:
富士康的板问题很复杂

网友:
先别管烫不烫,测到电压是多少??

网友:
现在没有跑码,在没有换RT9202之前,你换了什么东西?是不是没有把之前的东西装好.或换的时候把零件搞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确认是没有的。快下班的时候我又看了下。3个MOS管貌似不行。测2端没输出。。。。。有店想放弃的感觉。。。。现在扔给老板看看

网友:
没有人给点思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