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1 91pin 1.7v 92pin没有电压

楼主(2011-05-28):
则灵主板跑d2  1代内存91pin 1.7v  92pin没有电压
一般南桥要具备什么条件 才会正常发出系统管理总线电压3.3v
求维修思路

网友:
再问一下 nvidia的主板 系统总线电压都只有1.9 v
正常吗

网友:
如果没有内存电压 你找它附近的场管和管理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系统总线电压是管子供给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