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369 ver:1.1 不过内存求bios

楼主(2011-05-28):
V星ms-7369 ver:1.1 不过内存求bios 。是nf520-a3的桥。桥加焊过怀疑bios坏。那位兄弟有?

网友:
V星官网有BIOS

网友:
我到官网看了一下。只有装V星专用的bios升级工具在windows下在线升级。并没有bios原文件下载。

网友:
不会吧 貌似我以前官网下的都直接刷啊

网友:
我在官网翻了个遍,都没有找到。只有在线升级工具。

网友:
找MS-7369可能是不行。打另一个型号才行。

网友:
k9n one-f  也试过。也没有。百度-谷歌都找不到。

网友:
官网上面很全啊不会没有吧

网友:
有是有。 要装上bios在线升级工具。在xp下运行升级工具。软件会自动读取bios版本。升级到最新。前提是主板能够点亮才行。现在主板都不亮,谈何在线升级?bios官网又不把原文件放出来。好用编程器刷。一定要安装升级软件才可以下。我用别的主板安装升级软件。运行后发现不是V星的主板不给下载呀。搞到头大。

网友:
兄弟这是最新的bios 希望对你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