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大家给我看下 T6ON02RG这个管子有什么可以代换

楼主(2011-05-28):
我手上没有相同的型号的管子,用别的什么管子可以代换

网友:
能说明白点吗,比如:什么地方的管子,最好发张图片

网友:
是T60N02吧,你把0打成O了,这种管子主板上都是,找个料板下一个好的装上去就可了。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