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20软关机后,各项电压还有。求助!!

楼主(2011-05-28):
机器能正常开机,能强制关机,软关机后风扇还转,POWER灯还亮,EC 3V VDD ,CPU-VRON,1。8V都还有,其它电压也都有,求助,是哪个信号没有输出还是哪个电压没有拉低!!
cpu

网友:
有修过这种问题的吗/?帮帮忙咯,给个提示

网友:
可能BIOS有错误

网友:
刷了BOIS还是一样!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后来退掉了 我是杀了南桥换了IO后 还没有解决的 期待你的结果

网友:
这两个信号关机后还是有电压的,没有拉低!!

网友:
那就接着查那两个信号的条件啊看看受什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