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管理芯片可以代换吗 或还有什么芯片可以代换这个

楼主(2011-05-28):
200D6    八脚贴片电源管理芯片          我有203D6 不知道可以代换200D6不                           或是还有什么芯片可以代换此200D6芯片

网友:
应该不可以但是可以和202d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202D我这里也没有哦

网友:
可以用203D6代........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 可以了  我换了  好使    谢谢了

网友:
好使了 可以用203D6代  还可以用DAP8A  也可以    谢谢了都

网友:
换上去再说,为了不发生爆炸,从保险这里接个灯泡。

网友:
可以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