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外接不显示,显卡一定坏吗?

楼主(2011-05-28):
今天遇到一个HP DV3000笔记本,外接不显示,笔记本屏是白屏,笔记本可以进系统,顾客说在HP维修站修过,维修站说是屏坏了,显卡没坏,我也怀疑显卡坏了,不敢确定。本人只是一个维修小白,想请教一下,外接不显示的话,显卡一定坏吗?或者说什么情况下,笔记本外接不显示?

因为身边没有屏可以试,要不然肯定不会这么麻烦,最后确定还是显卡坏了,送修了,谢谢各位帮助

网友(点评):
那你放个屏上去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外接不显有可能是你没有切换过来。一般是在外接时按F3,不过要看机型,有的是F1.

网友:
我是外接显示器开机的,这样一般笔记本都不用按键切换的吧?

网友:
直接重做北桥就OK了。

网友:
显卡门,当然优先考虑显卡了。

先加焊一下显卡试试。

网友:
经典机型 做了再说

网友:
机器白屏,能进系统~进了系统再切换呀!另外 白屏 先把屏供电测量有没有再说显卡,这机器屏线也蛮容易断的

网友:
V3000的各种显示问题我都直接干显卡

网友:
外接有显不代表显卡是好的。这个你要注意了。  通用板先点下屏。再看屏线。如果都是好的就一定是显卡。

网友:
内接白屏先换张屏试试、、、  外接有的切换不过来的、、先换张屏、简单入手

网友:
我遇到几台V3000外接怎么搞都不显示,但内屏正常,所以最好还是搞块屏试试看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的指点,我知道怎么做了,谢谢

网友:
直接加焊显卡再说

网友:
找个上半截换了试下不就OK了,看下什么坏。

网友:
惠普显卡脱焊的最多,至于外接不显示就确定为显卡的问题不是很可观,可以通过VGA的几组数据波形量化,也可以通过对地阻值辅助判断?

网友:
直接换个显卡

网友:
可能真的是屏坏了,

网友:
你可以把内屏的屏线先拔了,一般机器启动之后,就可以用FN+F4键进行切换了,如果显示信号切过去显示器就是绿灯就亮了吗。显示器变绿灯,但不显示,就是显卡了。如果是正常显示了,就先换个屏试一下,如果换屏不好用的话,就显卡了。

网友:
笔记本外接不显,显卡不一定就坏,但我碰到过你这种情况的V3000,当时我是重做的显卡OK的,

网友:
外接不显不一定是显卡的问题,建议LZ换张屏看下。

网友:
不一定八。。。。。。。。。

网友:
屏坏了外接是可以显的,内外都显示不正常的话就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dv3000的 直接干显卡吧

网友:
应该是显卡坏了吧

网友:
显卡没坏,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显卡虚焊,显存坏的情况我也遇到过不少次,还有你外接你的切换过来。一般是FN+F8..

网友:
换个好屏试试 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干显卡,大多数都会好的。

网友:
像这种直接换块屏看看,简单!

网友:
白屏证明是信号,沿着信号地址线去量有没有信号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
可能是不支持外接显示器,或外接显示器分辨率太低,直接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你把屏线拔了,就会自动输出去了,如果没显示,应该是显卡坏了,如果有显而且是花屏也是显卡坏了,如果都正常那要看一下屏线和屏了。

网友:
外接不亮不一定就是显卡坏。

网友:
一般来说是显卡故障,外接应该有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