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会判断电脑硬件故障

楼主(2011-05-28):
大部分电脑故障是软件故障,因此在未确定是硬件故障前没必要将整台机器搬来搬去。即使是硬件故障,也没必要将整台机器搬去,只须将出故障的部件拿去即可。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硬件故障的诊断和测试方法,以后电脑出了故障不用将整台机器都搬去了(当然最好是不出故障!)。

  故障及对策
一、电脑启动过程

  Ⅰ、首先来了解一下电脑的启动过程

  1、贮存在ROM(只读存储器)中的Bootstrap Loader程序和自诊断程序移动到RAM(随机存储器)中。

  2、随着Bootstrap Loader的运行,储存在辅助记忆装置中的操作系统将系统文件送到RAM中。

  3、执行系统文件Io.sys和Msdos.sys。这时画面上出现“Starting Windowsn98……”的信息。

  4、若有Config.sys则执行它。

  5、执行系统文件的Command.com文件。

  6、若有Autoexec.bat则执行它。

  7、读取Windows的初始化文件“System.ini”和“Win.ini”,再读取注册表文件。

  8、启动结束,出现初始画面,运行操作系统。

  这个过程中,在主板的ROM BIOS中监测硬件是否异常,包括硬件故障,接线情况,各类卡的安装等。如果发生错误,画面上什么也不出现,启动停止。

  这种情况下很可能是硬件故障。

  Ⅱ、系统启动顺序

  1、PC电源的ON——显示器,键盘,机箱上的灯闪烁。

  2、检测显卡——画面上出现短暂的显卡信息。

  3、检测内存——随着嘟嘟的声音画面上出现内存的容量信息。

  4、执行BIOS——画面上出现简略的BIOS信息。

  5、检测其他设备——出现其他设备的信息(CPU,HDD,MEM...)。

  6、执行OS(操作系统)的初始化文件-Starting Windows 98等。

  Ⅲ、在启动时主板中发出声音,通过这个声音可以判断是何种错误

  根据主板形式的不同,声音的表示也有所不同.

  AMI BIOS:

  1短:内存刷新失败

  2短:内存校验错误

  3短:基本内存错误

  4短:系统时钟错误

  5短:CPU错误

  6短:键盘错误

  7短:实模式错误

  8短:内存显示错误

  9短:ROM BIOS校验错误

  1长3短:内存错误

  AWARD BIOS:

  1短:启动正常

  2短:非致命错误

  1长1短:显示错误

  1长2短:键盘错误

  其他BIOS可查阅相关资料,这里不再详细介绍。

  二、易混淆的软件故障

  必须明确地区分硬件故障和软件故障,否则费了很大的力气将电脑搬到电脑市场,店主告诉你是软件故障时你会是什么心情呢。特别是启动故障也有可能是软件故障造成的。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由软件故障造成的启动异常。

  Ⅰ、CMOS Setup的错误

  如果在CMOS Setup中的硬盘设置不正确的话,因为电脑无法识别硬盘,因此导致不能用硬盘中的操作系统(Windows)启动。出现画面但无法启动时应该检查CMOS Setup的内容。若要正确识别硬盘,可以使用CMOS Setup中的“IDE HDD Auto Detection”选项。

  Ⅱ、系统文件的错误

  Windows启动时需要Command.com, Io.sys, Msdos.sys, Drvspace.bin 四个文件。如果这些文件遭破坏,即使识别了硬盘也不能启动。这时可以使用“Sys.com”文件恢复这些文件。用启动盘启动后,键入“Sys c:”即可。

  Ⅲ、初始化文件的错误

  Windows在启动时要读取“Autoexec.bat”,“Config.sys”,“System.ini”,“Win.ini”,“User.dat”,“System.dat”六个文件。但在读取时若其中有错误的信息将发生启动失败。而这些文件是很难恢复的,因此要使用Windows重新设置等方法。但这不是硬件故障,用不着把电脑抱到电脑市场去。

  Ⅳ、Windows的错误Windows初始画面出现后的故障大部分是软件的故障。程序间的冲突或驱动程序的问题等等。这样的问题可以用翻阅书籍等方法自行解决。

 三、不是故障的硬件故障

  虽然不是故障,但时常发生用户组装不正确或插口松脱等现象。这时可以自己打开电脑检查接线,插口等的错误。在新购硬盘,CD-ROM等EIDE设备时要注意将连接在中间的装置设置为“SlaveE”,将连接在边上的装置设置为“Master”,如果设置得不正确,有可能无法启动或使用相应装置时发生错误。

四、硬件故障的检测方法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硬件故障的基本测试方法。显示器没有任何图像出现时可以使用下面的方法测试出故障的部件。

  一、首先准备一个工作台。

  二、将主板从机箱拔出,再把主板上的所有部件拔出,只留下CPU和RAM.然后把主板放到工作台上。

  三、将稳压电源连接在主板上。

  四、将显卡插入AGP插槽。当然如果是PCI显卡则插入PCI插槽中。插入时要注意将显卡镀金的部分完全地插入插槽中。

  五、连接显示器电源插口后将显卡与显示器连接起来。

  六、打开显示器电源,再接通机箱电源开关。然后用金属棒接触主板的电源开关。

  主板的电源开关是与机箱电源开关连接的部分,一般标记为“PWR SW”或“POWER SE”。

  七、如果画面上出现BIOS的版本信息,画面没有异常的话,说明CPU,主板,RAM,显卡,电源都正常.通常,经常易出现故障的部件是“显卡”,“主板”,“硬盘”这个顺序。

  八、然后连接硬盘和软区进行检测。接着连接CD-ROM检测,然后是声卡。Modem等一个一个的连接进行检测。如果不出现画面就说明后连接的那个部件有故障或是有兼容性问题。只须处理那个出故障的部件即可。

  九、机箱的问题

  有时将主板安装到机箱时发生问题,导致启动失败。因此如果在上面的部件检查中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将主板安装到机箱上测试。如果在测试中没有任何的错误,则说明是CMOS Setup错误,驱动程序等的软件问题。

网友:
那的分情况啊,看是什么故障,如果是开机无显的话,先软后硬,先看软件,再确定到硬件上面。

网友:
这个是最基本的

网友(2015-09-19):
不管怎样,学习了,楼主好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