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537S有一个暗藏的机关!!

楼主(2011-05-28):
昨天收到同行拿过来的明基FP537S显示器,说是亮一会就灭了……(心理窃喜,估计又是C5707那种通病来着吧)
于是上电测试一下,前1分钟一切正常,之后就灭了,但奇怪的是电源灯也灭了,是掉电了……于是再次按下开关,指示灯亮1秒就灭了……不是高压保护哦……是不是给驱动板供电的5V不正常造成的??或许是爆电容了,心理再次窃喜……
于是兴奋的拆开机器,打开后发现板子没有任何异常,C5707这东西测试一切正常,电容一切完好(修显示器一天到晚想换电容怎么提高维修技术??有时我又陷入这种矛盾境界)

于是再次接上电路看一下各电压是否正常,按一下开关没有电源反应??管他呢,先查电压是否正常,一路稳压二级管是16V,正常!另外一路是3.4V???貌似正常又貌似不正常,上面标的是SB3100还是什么忘了,手头只有FR307的快恢复,换上去试试吧,上电还是不亮测一下电压还是3.4V……哦,原来3.4V是正常的,直接是供给驱动板的……

还有什么会造成不上电的?开关管?反正手头有,于是换了一个开关管,结果故障还是一样……

傻了傻了!!明基按键漏电不是同病吗??真是修东西把脑子也修坏了,怎么没想到按键呢??
也懒得测了,直接把按键全部拆掉,然后只上了一个开关按键,心想这回肯定解决了吧??
结果还是一样……测一下开关按键电压3.3V挺正常的呀??

于是找不到问题的我还是胡思乱想,是不是程序坏了??应该不会啊,刚才还可以点亮的……于是开始查开关板,咦??怎么没有接地的啊??没接地那肯定不亮了,难道断线了,于是我换了一个接地位置开始测试,“滴……”表响了,然后反复测试发现居然有2块地线皮是断开的……

按键的地线连接到的那块地线皮和其他地线都是不通的,默认是通过螺丝和后盖铁框导通的,驱动板这2个位置的螺丝孔不上螺丝也会不通电,是不是有点畸形??其实驱动板上预留了一个贴片元件完全可以导通在一起(黑圈位置),但不知道明基为什么要弄这么脑残的设计,或许是想捉弄一下我们这些维修人员吧……

铁盖和螺丝伤好后一切正常,按键板全部换上新的按键测试半小时一切正常,之后就是报价50,同行爽快答应,还不错这几关没怎么搞死人……最终故障还是开关漏电……

网友(点评):
这种故障见得多,地线分开设计, 加个零欧电阻, 以免拆开驱动板不开机

网友:
看着有点头晕

网友:
这个板是这样的,不上螺丝会搞死人的,我以前说过,没人注意,呵呵。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搞的那么复杂,这不是乱费墨水,搞维修的谁都知道BENG不是C5707坏就是开关漏电问题啦。

网友(点评):
正解!修过液晶的人都知道。

网友:
看来以后也要注意这些小节问题了,免得钻死胡同!

网友:
几年前就知道了。

这两个地线不是同一个。

网友:
以前有修过这样的问题,当时师傅用一导线把两螺丝孔连起来,我问他还不告诉我原因

网友:
呵呵,上次修到还以为是断线了呢,原来就是这样设计的呀。。。。。

网友:
学习了 明基设计师你们说脑子被门夹了吗?

网友:
牛B不上螺丝也会有故障

网友:
修理的时候有些细节还真要注意,不错的帖子

网友:
还有这样的问题啊   哦

网友:
维修就是这样的,故障慢慢走,终归可以把它修好。恭喜朋友!

网友:
修过那么多机子了还没遇见过呢 ,下次试试看、学习啦

网友:
有时候维修时就会进入这样的误区,测量按键板的电压正常,但就是不开机,原因就是地一断开,而我们测量时往往黑表笔接地,而这个地并不是按键板的地。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看来维修要是不够细心真是不行啊,深切的体会,望下次遇到这种情况的话,自己不会转多的弯路吧!!!谢谢提示了

网友:
注意了,我也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