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L17CH2液晶缺少红色

楼主(2011-05-28):
显示正常,但没有红色,三基色阻值在66,这是那的问题呀,刷MCU能好吗,??

网友:
如果菜单色彩正常的话,就要查VGA输出线路

网友:
菜单正常不正常,,,

网友:
排除VGA ,之后红色直接飞线过去! 红色那阻值可能不是真实值。

网友:
再补充一点,三基色看看有没导通

网友:
用彩条信号测试。

网友:
从VGA接口测一下RGB到显卡之间有没有坏的元器件

网友:
说错了,是MCU,看看之间有没有短线,或元器件坏的

网友:
菜单设置下先,,

网友:
没有见到板很难说问题的`没有红色,什么问题都有可能!

网友:
mcu里面不带色彩程序的,EPPROM 可以换换试试。24C02 24C04 24C06 24C08 24C16这样的小芯片

网友:
先简后难,先查一下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