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系统资源不足问题

楼主(2011-05-28):
解决系统资源不足问题

第一种思路:
  1.清除“剪贴板”
  当“剪贴板”中存放的是一幅图画或大段文本时,会占用较多内存。请清除“剪贴板”中的内容,释放它占用的系统资源:单击“开始”,指向“程序”,指向“附件”,指向“系统工具”,单击“剪贴板查看程序”,然后在“编辑”菜单上,单击“删除”命令。

  2.重新启动计算机
  只退出程序,并不重新启动计算机,程序可能无法将占用的资源归还给系统。请重新启动计算机以释放系统资源。

  3.减少自动运行的程序
  如果在启动Windows时自动运行的程序太多,那么,即使重新启动计算机,也将没有足够的系统资源用于运行其他程序。设置Windows不启动过多程序:其一,单击“开始→运行”,键入“msconfig”,单击“确定”按钮,单击“启动”选卡,清除不需要自启动的程序前的复选框。其二,单击“开始→运行”,键入“sysedit”,单击“确定”按钮,删除“autoexec.bat”、“win.ini”和“config.sys”文件中不必要的自启动的程序行。然后,重新启动计算机。

  4.设置虚拟内存
  虚拟内存不足也会造成系统运行错误.可以在“系统属性”对话框中手动配置虚拟内存,把虚拟内存的默认位置转到可用空间大的其他磁盘分区。

  5.应用程序存在Bug或毁坏
  有些应用程序设计上存在Bug或者已被毁坏,运行时就可能与Windows发生冲突或争夺资源,造成系统资源不足。解决方法有二:一是升级问题软件,二是将此软件卸载,改装其他同类软件。

  6.内存优化软件
  不少的内存优化软件,如RAM Idle和Memo Kit都能够自动清空“剪贴板”、释放被关闭程序未释放的系统资源、对虚拟内存文件(Win386.swp)进行重新组织等,免除手工操作的麻烦,达到自动释放系统资源的目的。

第二种思路:
  1.禁用一部分启动项
  启动时加载过多的应用程序会使Windows因系统资源严重不足而“蓝屏”,因此我们最好运行“Msconfig”禁用一部分应用程序。或者使用Windows优化大师来代劳。

  2.设置足够的虚拟内存
  虚拟内存不足也会造成系统多任务运算错误,我们可以通过时常删除一些临时文件和交换文件对此问题加以解决,此外还可以在“系统属性”下手动配置虚拟内存,把虚拟内存的默认位置转到其他逻辑盘下。并设置得大一些。

  3.给硬盘保留足够空间
  由于Win9X运行时需要用硬盘作虚拟内存,这就要求硬盘必须保留一定的自由空间以保证程序的正常运行。一般而言,最低应保证100MB以上的空间,否则出现“蓝屏”很可能与硬盘剩余空间太小有关。另外,硬盘的碎片太多,也容易导致“蓝屏”的出现。因此,每隔一段时间进行一次碎片整理是必要的。

  4.使用内存管理软件
  剩下的就是些杂项了,诸如不用activedesktop之类浪费资源的功能。使用内存管理软件,如RAM Idle之类的。养成好习惯,暂时不用的程序就将其关闭。

网友:
恩 不错 LZ总结的很好  很受用

网友:
设置足够的虚拟内存——把虚拟内存转到别的盘符里

网友:
没什么营养~~ 不解释

网友:
直接加内存还快点

网友:
学习了!还是加内存快!

网友:
把虚拟内存设置到不常用的那个盘里面· ····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
楼主有这么深刻的见解,想必不是一般人,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