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地址和硬件地址冲突的解决

楼主(2011-05-28):
网卡在使用中有两类地址,一类是大家都熟悉的IP地址,另一类就是MAC地址,即网卡的物理地址,也称硬件地址或链路地址,这是网卡自身的惟一标识,就仿佛是我们的身份证一样,一般不能随意改变。它与网络无关,无论把这个网卡接入到网络的什么地方,MAC地址都是不变的。其长度为48位二进制数,由12个00 ~0FFH的16进制数组成,每个16进制数之间用"-"隔开,如"00-10-5C-AD-72-E3"。
  如何查找MAC地址
  1、在windows 9x/2000/XP下单击"开始/程序",找到"MS-DOS方式"或"命令提示符"。??
  2、在命令提示符下输入:"Ipconfig/all",回车后出现如附图所示的对话框,其中的"Physical Address"即是所查的MAC地址。
??如何捆绑MAC地址和IP地址??
  进入"MS-DOS方式"或"命令提示符",在命令提示符下输入命令:ARP - s 10.88.56.72 00-10-5C-AD-72-E3,即可把MAC地址和IP地址捆绑在一起。??
  这样,就不会出现IP地址被盗用而不能正常使用校园网络的情况(当然也就不会出现错误提示对话框),可以有效保证校园网络的安全和用户的应用。
  注意:ARP命令仅对局域网的上网代理服务器有用,而且是针对静态IP地址,如果采用Modem拨号上网或是动态IP地址就不起作用。ARP命令的各参数的功能如下:??
  ARP -s -d -a
  -s:将相应的IP地址与物理地址的捆绑,如本文中的例子。
  -d:删除相应的IP地址与物理地址的捆绑。??
  -a:通过查询ARP协议表显示IP地址和对应物理地址情况

网友:
如果不能上网我一般都是换系统。。。

网友:
如果局域网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有人用P2P这类软件了,防火墙不管用,网上说的绑定MAC也不管用的,很让人头痛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