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EeePC按下开机0.6A不显修复啦!!!

楼主(2011-05-28):
     ASUS EeePC 版号:HA900上网本按下开机电流0.6A不显示已修复。

     故障为BIOS故障。谢谢大家的回答。

    现在又有一台开机不显示,进行中。。。

网友:
w我一般都先考虑显卡,和北桥。。

网友(点评):
这样有点盲目,如果不是,那你接下来做什么呢

网友(点评):
这个机器已经修好了,看错贴了,以为你说我另外一个贴

网友:
现在的bios真是太给力了啊!

网友(点评):
是哈,现在的bios是给力,这种小本,哈哈哈。

网友:
楼主换掉BIos芯片了吗

网友(点评):
没有换bios芯片哦

网友:
估计重新刷的BIOS...

网友:
楼主此机的BIOS哪里有?给个链接好吗?谢谢。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我没有该机的bios,后来清零就好了,如果真想要的话,下次自己用编程器保存个哈

网友:
此机后来是BIOS清零解决了该故障,谢谢大家的关注。呵呵,捡到了

网友:
这么简单啊!有个朋友修一台华硕的不能开机,也是清了下Bios好了,好像华硕的都有这种问题呢!

网友(点评):
呵呵,是哦,管简单不简单,有钱到口袋就好啥。。。

网友:
哎  上网本 BIOS 是真爱坏啊

网友(点评):
芯片什么的也容易虚,风扇都没,汗。。。

网友:
晕了,上到0。6了还有BIOS故障,,楼主高明,,

网友(点评):
是啊,好了就好,也不去想啦

网友:
小电流,跑不起来,先放电,换硬件试试,再刷bios,然后修硬件

网友:
楼主我想问下你是如何把BIOS清零的啊???

网友:
向楼上说的那也是清的CMOS的信息。。BOIS好像只能用编程器刷新。。我修过一台华硕上网本是刷BIOS好的。。型号是Eee pc 1001HA

网友:
楼主说的清零,是放电吗?

网友:
楼主真是捡到钱了,下次遇到我也试试

网友:
怎么清啊?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难道是传说中的镊子一夹就OK了?

网友:
联想的上网本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楼主可以将你的好的BIOS文件发上来吗

网友:
ASUS的BIOS是参于触发的,,不触发的板子都可以放放电看看

网友(点评):
该机可触发,故障是触发不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