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K431显卡南桥之间断线修复过程。

楼主(2011-05-28):
            今天收到一台清华同方K431的机器,花屏,
        第一步,二话没说做显卡NVIDIA GO6100,因为是封胶的,所以取桥的时候有点疏忽,用力稍大了点,主板上掉了几个焊盘,但用放大镜一看都是空角,于是重新置珠后把显卡做上了,装机上试,毁了,加电不显示,电流上到0.6不动,测主板没PCI复位,心想这下完蛋,显卡坏了,换一个成本可就高了,就不赚钱了;
        第二步,没办法只好再次取下桥,找了个新的准备换的时候仔细一看焊盘有一个是带线的,还在中间位置,这下更毁了得换主板,客户不疯了;郁闷之中打开这机器图纸看看吧,找到掉的焊盘位号U13A W5是MCPOUT_200MHZ信号,直通南桥,中间没有任何元件,仔细看主板表面也看不到这条线。没办法飞线,只好跟客户说换主板了,电话打通一说,客户接着急了,不拿钱还得给弄好,没办法继续修吧!如图:

        第三步,花了将近一个小时终于将掉焊盘的线的接点钻透,细铜丝可以穿过去了,松了一口气,刚要往上做桥了,突然想到这个线是通南桥的肯定有阻值,用万用表一打,坏了没阻值,麻烦了跟南桥之间的线断了。因为这个线不是在PCB表面的,无法直接连上,只能找到南桥出来的接点,从图纸上看这个点的位号是U19G AC1,问题又出来了,南桥又不能取下来,怎么知道这个点的位置呢?这个点背面大约有三四个点,只能挨个试了,呵呵!笨办法。如图:

        第四步,从显卡上把U13A W5这个点飞出线来把显卡再次置珠做上后,把线与南桥背面的三四个点分别相连试,其中有一个点连上之后机器亮了,终于找出实际与U13A W5相连的点,装机后测试二小时没问题,至此机器修复完毕。

网友:
神人,真是佩服,精神值得学习,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让费时间 谈不妥还不如不搞了 事情N多。。。

网友:
LZ好牛啊,不过没除胶也能拆芯片,真是服了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板子的显卡只是在边上打胶,显卡下边基本没胶,这种情况不除胶也很轻松能取下。

网友:
呵呵  看好你 这么牛叉

网友:
是不是用钻机,把板子钻穿了飞的线。能上个图最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用钻机,呵呵!用的很细很尖的手术刀,不好意思,当时修的时候没拍照,现在机器已经取走了,所以无法上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