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HO541不显

楼主(2011-05-28):
一台惠普HP541独显机器,上电不显,电流到1A,没摆动,测BIOS的1、2、5、6上电的时候有波形,然后就没波形了,测CPUT复位正常,之前是刷过次BIOS,就好了,但用了几个小时就死机了,再开就黑屏,哪位师傅给指点下,怎么搞呢?

网友:
显卡看了吗。。。。

网友:
重点向显卡芯片维修

网友:
一样问题,我还以为我装机没装好了,搞不好显卡坏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