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W83627DHG的IO用可以用什么代换,谢谢~

楼主(2011-05-28):
问一下W83627DHG的IO用可以用什么代换,谢谢~ 找了个w83627的图对比都不能代!郁闷

网友:
这个是专用的吧?

网友:
这些东西极少可以代换,还是去买一个吧

网友:
这个是升技主板上的,晕了,。看了淘宝上全卖的W83627DHG-A的,脚位定义不一样~

网友:
这个只能找同型号的换了。看论坛有人用-A代换成功的

网友:
W83627EHG-A 我带换过可以 ,不知你的呢

网友:
好的,过会试一下看看,正好手上有w83267ehg-a的
谢谢~

网友:
原件代换 这个是专用的

网友:
用ehg-a代换失败

网友:
只能用原型号的引脚定义不同

网友:
最好用同型号

网友:
回去给你查下,不过这么多朋友说专用应该只能原型代换也不会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