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 开机后电流0.5A 电压都出来了,CPURST=1.05V不显示 ...
T60 开机后电流0.5A 电压都出来了,CPURST=1.05V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1-05-28):
T60,拆机, 开机后电流0.5A ,稳定, 电压正常,CPURST=1.05V,按关机关不了,不显示,
已修复
,谢谢大家
cpu

网友:
电压都出来不显示,这样的机器最头痛

网友:
你得看一下他是什么故障啊 是CPU还是什么

网友:
按照正常的时序修吧、、 具体查查是哪里出的问题、、

网友:
查时钟复位 查总线 不行就大极三式南桥北桥座子 祝你好运

网友:
建议刷个BIOS试试,不行就换个H8

网友:
先看复位出来没有,出来复位了,然后用示波器看看LPC总线有没有波形再说。总之按照时序一步步来时没错的。注意挂在LPC总线上的设备,像安全芯片,扩展坞开关芯片等

网友:
CPU复位出来没有。出来了测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