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联想20V的适配,没有输出 高手指教下怎么修

楼主(2011-05-28):
  联想20V的适配器,带针的哪种,没有输出,想修好了自己测机用..拆开后大电容有漏液就换了一个68UF 400V的.原本的是100UF 400V的.换后测量保险也坏了就拆了个好的装上去.能电后还是没输出,测电容两脚有272V.在测哪个大的三个脚的管子电压也是有的272V.( 这里问下这个三脚管子叫什么名字)测控制脚电压0V,跑线路是由230D1控制..测8个脚只有第8脚有80V电压..其余脚电压都为0,..而且4脚和5脚阻值很小 只有十多欧..怀疑坏了换了个203D6结果也是一样的..可能换的不对,也找不到一样的换....

网友:
不能换地狱原来的

网友:
烧机器那就麻烦大了,直接放垃圾桶里.

网友:
试机用维修电源啊,
这玩意,查PWM  IC的工作条件,还有,开关烧了吗?注意有可能会烧成开路!一般电容爆的话,是不烧保险丝的,烧保险丝肯定有地方短路了,,,
电容爆漏液,会引起电路板漏电,要清洗一下PCB板哪!!

网友:
电容两端电压只有272V?低了,再换一个电容试试,原来用的是230D1?你确定没有搞错?

网友:
买一个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IC是230D1..这个是确定的..272V低吗 哪在换个电容看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为没有这种电源了,只有这一个坏的了,所以想修起来用.哪明天把板在弄干点试试..

网友:
电源管可能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