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AM2主板故障

楼主(2011-05-28):
主板上不上cpu都跑E9这杂整啊、一开机就显示E9,CPU假负载测供电,都正常
换过U了,这破板不上U也能显示出E9,不上U不是不显示代码的吗?我没头绪了

完蛋了,越修越坏,PLL给我修到3.3V.复位给我修到1.97V,假负载上的电源好那点也是1.97V
昏头了

网友:
换过U没,不行在刷个BIOS..

网友:
刷BIOS看看,还有那个E9正常的,反正就是没过U,OO.C1.E9有的时候都是没过U ,你可以换一张测试卡看看

网友:
这是不跑U啊  你查下供电时钟、复位正常不

网友:
检查BISOS与南桥之间的线路是否正常,BISO跳线是否正常,BISO芯片是不是好的,南桥是不是好的。基本就这些。

网友:
你换个U吧,杂牌板子一般来说就是性能很差而已,其他没什么大问题的。我修过很多杂牌945 AM2的板子最多的就是U供电问题。

网友:
是不是amd的啊         cpu假负载上的powergood    cpurst   好像是有内存供电提供上啦的    你测得电压为1.97v是不是内存供电部正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