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 D630不开机

楼主(2011-05-28):
小弟修了个DELL D630
笔记本
,EN正常就是没有正常待机输出,想问一下这款机子的3V和5V是待机就产生的是吧?但是只有5V是1V多,3V没有,而且两个待机电(3V,5V)对地阻值都是78欧, 是不是就是这么大的阻值啊,请教了,是不是后级有短路啊。
笔记本

网友:
根据记录 PL36=438 PL37=398 待机下PL36=5V,PL37=3.3V

网友:
5V 现在1V 应该是后级拉低了、、、 仔细查查

网友:
先检查系统供电芯片工作条件是不是正常,正常就换个芯片看看

网友:
供电电路你查了没有?

网友:
试试烧机大法。也许会有用。

网友:
把这两个电感翘起来,看看阻值是多少呀,如果都升起来,就开始判断后级什么地方短了

网友:
你把红黑表笔记本调换一下,也许可以找到问题的

网友:
楼上 搞什么。。电感正反量有区别??、

网友:
直接换个35V供电IC,本身说不定也有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