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测总线是否正常通信的情况下测那些信号

楼主(2011-05-28):
比如cpu和北桥 fsb总线 测ads信号 ,这样的信号在测fsb  dmi  lpc  x-bus pci 等这些总线时都选择测什么信号来判断他们是否正常交换数据了。

网友:
你的问题太深奥了。没人回答。。电都出来了。一般他们没办法了就去干桥了。

网友:
这些信号都不好测量的

网友:
个人认为,量总线某一根数据线有波形跳动就说明有数据交换了。 LPC  PCI可量帧周期信号, 都是波形跳变的.
但是板子上,FSB DMI 这些很多都走PCB内层,表层并不好量到,要量只能通过点位图去扎点了,有点麻烦.
内存的可直接量内存条上面的数据线.
个人认为,电压信号正常情况下:
CPU先发出地址寻址通过FSB前端总线给北桥,
北桥和南桥之间通过DMI部线传输,再经过PCI总线.再到LPC总线.
LPC总线正常后,bios读取数据正常后,再通过 LPC--PCI-DMI-FSB 数据返回给CPU.
主板才正常开始跑码..
不知如此是否正确的..

网友:
一般的视波器测不出来,1-2万的都不行。太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顺序对,像不跑码的那种,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就是不跑马,就得查信号,比如有点位图的情况下,有没有信号的分水岭 查几个就知道 总线正常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