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M7VIT GRAND 462主板不加电

楼主(2011-05-28):
映泰M7VIT GRAND  462主板

故障现象:
点开关没反应,确定主板的上电电路有问题。
故障分析:
经目测,主板上元件没有明显坏痕,在CPU附近有一个ATTP1的八脚元件,此元件是一个热保护元件,起到一个烧不死的功能。IO为W83697HF,此IO不参于开机。那么可以明确此板的上电时序为开关到南桥,南桥到ATTP1,ATTP1到绿线。最后拉低绿线实现上电。

故障解决:
插上诊断卡,接上电源,诊断卡上的待机灯亮了,说明待机电压正常。触摸1117待机电压元件,南桥均无发烫。测量开关针的一脚电压为5V,另一脚接地。测量南桥旁的晶振一脚为0.6V,一脚为0.8V,有明显压差,为正常。打晶振两脚对地阻值均600多,阻值正常。因没有示波器,所以暂没管是否波形。测量CMOS跳针有3V左右的电压,说明RTCRST#信号正常。此板上有个ATTP1元件,测量APPT1元件3脚电压为5V,6脚电压为5V,此电压由5VSB待机电压提供。ATTP1在工作正常时,为南桥发送开机信号到3脚,将3脚拉低,之后将6脚拉低,且拉低绿线,实现上电。将万用表点在3脚,再用镊子点开关,发现3脚并无变化,正常应该由5V变0V。这样基本可以确定,问题一南桥并没发出开机信号,问题二南桥与3脚之间断线,问题三,南桥与3脚之间元件有问题。从3脚开始跑线,发现连至一个三极管的C极(T04)。

此三极管为NPN管,E极接地,说明为开关作用,那么B极肯定是连到南桥了,没再继续往下跑,直接测量此管,C极为5V,B极0V,点开关后B极由0V变为5V,这里说明南桥已经正常发出开机信号,再测量C极,仍然为5V,正常的话应该C,E极导通,被拉低到地了。而此管并没发挥开关作用。所以可断定,此管已坏。摘下更换。再次点开关,风扇转了,诊断卡也开始跑码了。故障修复。

网友:
思路那是相当的清晰的。佩服

网友:
能学到东东的好贴

网友:
你和我上修技嘉主板的故障一模一样,也是连接绿线那个三级管损坏,只可惜但是我修的时候没有拍图片。

网友:
462现在还真是很少见了,能坏的都坏了..

网友:
顶一下,维修思路很清析,不错

网友:
继续努力,你会成功的

网友:
求你别发这么多图片,看了一半实在看不下去了,这些图片看的人心烦。说实在的,发一张主板的样子就可以了,这些图片根本说明不了什么。

网友(2016-06-25):
很老的主板,这里NPN三极管推测是起到拉低绿线电压作用。

网友:
LZ的思路和跑线的水平太牛了,真的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