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黑胶掉到主板上怎么除??

楼主(2011-05-28):
把SL400取起来了,但是主板和显卡上都有黑胶
不敢直接拿罗铁除.希望有经验的兄弟们帮帮忙指教下应该怎么除不会出问题!
谢谢你们了
显卡

网友:
加点助焊膏再弄

网友:
我是直接用风枪加热之后铲掉的,不过这样很容易伤板皮,不知道有没更好的办法,指点一下!

网友:
直接烙铁铲掉。

网友:
加焊膏想把锡吸掉 然后在用咯铁除

网友:
加点助焊膏再用风枪加热咯,我老大今天就是怎么弄的

网友:
用罗铁直接铲仔细点就可以搞定,只要拆下来,就好搞了

网友:
将主板残余焊锡除净,边用放枪加热,边用镊子夹,也可以用圆口刀片削掉,注意不要刮掉绿漆。

网友:
我们老大的话。先把850温度打到最底。用最尖的镊子。轻点搞。

网友:
风枪加烙铁。。。。。。。。。。。

网友:
加电焊膏,用烙铁去掉、、SL400 、R400的修得不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