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问个问题,为什么U盘不能装Ghost系统文件?

楼主(2011-05-28):
我用U盘装ghost系统文件,再拷入需要安装的机器时,在ghost过程中总是出错,几个版本都试过,有时能用,有时不行。

网友(点评):
希望你说下 提示的英文 或者你去百度自己查查 看看能不能解决 不能解决把图发给大家看看

网友:
u盘的问题 我以前那个也是

网友(点评):
看清芯片 找对量产软件 可以用的

网友:
优盘量产一下吧

网友:
也有可能是硬盘问题吧

网友:
如果硬盘没有问题的话 把优盘量产下吧  怀疑是优盘的问题

网友:
有时行有时不行,估计U 盘要量产一下

网友(2011-07-02):
提示英文是什么 你说下 也有C盘没格式化 装不进的  还有硬盘有问题

网友:
估计是U盘的问题,还有的文件也有问题,还有的跟电脑系统也有关系,都要排查

网友:
对就这样几方面的问题 好好查查总能查出来吧

网友:
谢谢LZ啊 回拉你的贴 我居然升级啦 现在权限又上升啦

网友:
这个你需要检测一下硬盘表面,看有没有坏道

网友:
U盘有坏块吧~我的U盘以前也这样过,量产一下就解决

网友:
你应该说的再详细一些,不过根据你说的,估计是优盘有问题,比如,优盘有问题,从一个电脑上面拷贝的图片文件,或者文档,到另外一台电脑,变成乱码,但是有时又能用!

网友:
U盘问题吧,或者没产量。

网友:
具体情况 要排除把 你用这盘给别的电脑装一下  再看看  再换ghost文件 不就OK 了

网友:
那你换个优盘 看看  还是那样的花不就是 优盘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GHOST的版本不对,我遇到过几次

网友:
硬盘有问题吧,MHDD扫一下硬盘吧

网友:
重新拷个镜像试试。

网友:
电脑本身的问题跟u盘没有一毛钱关系

网友:
得先问问你的U盘买了多少钱?如果30块8G16G的那种,先把U盘丢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