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锋锐K468是屏A壳一体的?

楼主(2011-05-28):
清华同方 锋锐K468屏压破了,要换屏,打开屏发现A壳和屏是一体的,是LED屏,只能整个上半部分一起换。我在淘宝问了几家,此机的屏不是一体的,是不是型号搞错了?此机型号:

网友:
呵呵 第一次听说

网友:
另外,机子的配置和K468差别比较大,显卡完全不同。

网友(点评):
难道是传说中的工厂组装????

网友:
那个白条能撕下来吗?下面还写着什么?

网友:
听说有这种。不过还没见过实物

网友:
回复 网友A:

白条非常平滑,撕不下来,不象伪造。

网友:
有遇到过清华同方的,忘记是不是这个型号了。
屏幕拆开后发现背光直接在A壳里面,没有屏幕保护的铁壳,屏幕的玻璃板可以直接拿起来呢。相比普通的屏幕就是少了一个固定背光和玻璃板的铁壳。我是把屏幕拿起来后,把A壳里面所有固定的塑料卡扣都割掉,然后用双面胶粘一张普通的超薄屏进去。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点拨,我已经买了一块合适的屏。

网友(点评):
割起来恐怕有困难,用钳子掰掉就行吧。

网友:
屏不可能和A壳是一体的吧?没有见过哟,楼主发张图片来看看嘛

网友(点评):
就是把液晶面板和几张过滤膜放在一个框子里面,框子固定在A壳上。和楼上说的一样。

网友: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网友:
哇!!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了,第1次听说,赞!

网友:
屏和A壳做到一体应该不太可能的,毕竞是两种不同的制造工艺

网友(点评):
水泥和钢筋也是不同的制造工艺,怎么是一体的?你没看明白帖子吧。

网友:
错了,怎么可能屏和A壳是一体的呢,是和B壳一体的我换过不少如HP DV4,富士通的,。。。。。就是一体的也可能拆的,看你有没有这个信心和动手动力。

网友(点评):
一体的意思不是不可分割、不可分离。世界上没有不可分割的东西。

网友:
应该不是一体的吧  上个图看看

网友:
应该能拆的吧!楼主给张图呀!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还有这样的

网友:
今天换成功了,用的就是墨星的方法,用手术刀很容易就把塑料框割掉了,外边还有一个铁框,超薄屏放进去大小正好,背面用双面胶粘住,就行了。遗憾的是没赚到什么钱,就当练手吧,毕竟第一次换屏。淘宝卖屏的人说此机的屏他们都不发货,都是把AB壳发给他们来装,加50元,我自己动手装好了,多亏了墨星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