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p笔记本用适配器掉电 用电池一切正常

楼主(2011-05-28):
我新买的二手本 用了一个月就开始掉电  我打开看了用电池的时候和用适配器的时候温度都差不多 可是用软件测试  用电池温度就是58度左右 完全正常 可是一插上适配器就马上温度上到80度以上 机器马上掉电  我打开看过  南桥 北桥 显卡 都做过  请高手帮忙解释下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是不是做过的片子又出问题了?

网友:
   用电池功耗比较低、、所以温度不怎么高、、、  建议LZ看看 CPU散热什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已经说过cpu散热没有问题  用手摸的出来 用电池和适配器时的温度都一样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d=413489&extra=

网友(点评):
可是一插上适配器就马上温度上到80度以上 机器马上掉电 这句话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说不插适配器 电路温控电路检测温度正常  一插上就检测温度过高 然后 掉电保护了 可是 我用手摸着散热片 感觉用电池 和适配器温度都一样 的  区别就在于 用适配器总是检测过热保护掉电

网友:
适配器是否为原装,换一个试试,,或者用维修电源试试,,,掉电有很多原因引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适配器是待用的 质量不怎么好 但是 我觉得引起现在这种现象 不是适配器问题 我觉得是主板上的可能性占绝大多数 因为现在用适配器可以正常开机 而且可以给电池充电 问题是一插适配器 稍微一运行程序温度就从70度左右 飚到80度以上了 有时候还显示上90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适配器的电压比原配的要高呢?比如是18.5V的,你用了20V的你说会不会有问题?
所以先换个匹配的适配器是基本的。

网友(点评):
适配器是好的 我已经说过了 电压都是正常的 问题就是在主板上

网友:
温度上90度,那就是温度高引起的掉电啊,你上电池温度照样高啊,,
表达方式有问题,,注册时间这么长了,我怀疑楼主是否为做维修的!

网友(点评):
我表达的很清楚啊 实测温度正常 但是区别就是用适配器时候 用软件测试显示温度偏高 然后一运行大一点的软件就提示温度超高 自动掉电保护 用电池一切正常运行

网友:
散热问题吧!

网友:
为什么呀 没有高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