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A780GM大黑板点不亮?

楼主(2011-05-28):
今天接到一客户报修:ECS A780GM大黑板,插上检测卡通电,3.3V灯常亮,开机后-12 +12 5V +3.3灯常亮,不跑马,点REST复位无跳变。一灯长亮。看着很新的主板,北桥旁边有个ICT标示的小块通电一会儿有烫手感觉。不知道如何下手,指点一二??????

网友:
先给北桥加焊,在看有什么反应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加焊北桥好吗?

网友:
楼主应该说的是复位灯常量吧,那就是没有复位咯。按照供电,时钟,复位这个大概方向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供电这一块没问题。可是时钟如何查起啊

网友:
上打值卡啊  测电阻 测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阻基本上在0.05V左右。BIOS测得电压为3.30左右。这算正常吗

网友:
先压桥  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D:

查时钟的话   先查时钟的工作条件 满足没   如果都有 ,查时种信号都发出没有,时钟都正常了 再查复位

网友:
回复 网友E:

压过了,不行啊

网友:
AMD的板子要注意时序

网友:
回复 网友F:

怎么个注意时序法啊?

网友:
供电正常吗

网友:
加焊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G:

好了之后还会不会复发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BIOS有好几个工作条件,南桥发出复位需要的工作条件要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板子没有复位,加焊北桥有什么用?请指点一二

网友:
时钟三个工作条件啊,供电,14.318,复位,有的第三个可以不用查 因为没有图纸查不到  然后看时钟送出了各路的时钟没

网友:
回复 网友H:

14.318是哪一块,什么啊?

网友:
一个说让加焊北桥,一个说要查南桥复位。到底那个是正确的思路啊。大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