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捷波悍马HA05-GT,不认串口硬盘。

楼主(2011-05-28):
组装机:AMD5000   DDR2 2G    西捷160 SATA  捷波悍马HA05-GT(MCP78)NV的单桥。
故障现象:开机正常,不认串口硬盘。IDE可用,光驱是并口。6个SATA接口都不管用。
维修过程: 硬盘接在别的电脑上测试OK。拿别的硬盘接在此机也不认。
更换数据线,电源、内存都无效。
用力压桥,按重启也不认。加焊桥也不行。
刷BIOS,还是不中。
跑线,2 3 5 6经过四个电容到桥下。6个SATA都不管用。不可能24个小电容都坏了吧!?
测得电容到桥的那端对地阻值分别为 2 3 为340     5  6 为250.
6个口所接的电容阻值都一样。2 3 为340  5  6 为250.
通电测得2 3为00.1V   5 6为  00.8V
现在考虑是桥有问题。
大家给分析分析是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要是我直接换桥

网友:
要真是桥的事,我就不给他修了。同行的。要不了多少银子的。让他换板。

网友:
我手上有块很新的ABIT NF520芯片组的也是这个破问题.换桥实在不想弄.

网友:
回复 网友A:

NV单桥的容易出这样的毛病,我自己用的N68,考了70G的文件,重启就这样的毛病了,从光盘引导后,有从硬盘启动的选项,就能找到硬盘了,是桥的问题

网友:
单桥的很容易有问题的 换桥就没必要了 估计也难找  可以考虑重做一下

网友:
可以把先加焊下,不行在考虑换

网友:
换板了。不用修了。20元收下了。当料板吧

网友:
先加下南桥吧这个应该也算通病了

网友:
NV这芯片组的板子确实不怎么样,发热量高,还容易坏(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