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865GVMK-775 Rev.1.0南桥超级烫~无供电

楼主(2011-05-28):
主板:技嘉8I865GVMK-775 Rev.1.0
图纸 8I865GVMK-775

网友:
看来这个板要进ICU治疗一下了,费用不菲呀!!

网友:
865南桥的通病,主要检查南桥供电1.5v那的mos管是否损坏?

网友(点评):
管子没问题。。。那个控制电压时好时坏。。。又找不到这样的芯片来替换~即使电压正常了,北桥也正常不起来,正常工作的时候也烫死我了~风扇也不会转~

网友:
南桥供电电路  杀个桥也就十几分钟的事情  杀来测试也无妨

网友(点评):
南桥应该没挂,电压正常之后没什么温度,就是北桥的温度一直很高,而且风扇不会转

网友:
回复 网友A:

ICH4和ICH5的南桥缺少供电就会发烫

网友(点评):
为什么发烫的问题我知道咯~就是没办法解决,这个管子的控制芯片是TSM1004,找不到这样的芯片来换了~

网友:
应该是南北桥的供电坏了,,,,因为这个的板子坏的多的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