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独显不跑U

楼主(2011-05-28):
联想G450独显不跑U,一位客户说自己电脑以前进过水,但用了几个月了,今天突然不黑了,拆机后发现没有发霉地方,只是CPU座下有进水的痕迹,接电电流是0.01-0.02-0.9A-1.1-1.2-1.3-1.4一点一点的往上升。
刷过BIOS了无果、,量了CPU到北桥的阻值正常,CPU复位PG时钟都正常。
可惜板子上没有把元器件标识出来。

网友:
不知道各位高手可有其他思路了。

网友:
把cpu座子用洗板水洗洗  再BGA下     能跑到那电流就只是信号问题了

网友:
这个板子多半没救了  测一下cpu的条件

网友:
换个坐子看下

网友:
烤一下测,有可能是主板的板层进水了

网友:
先烘烤,在维修吧,有可能烘烤后就好了

网友:
    我觉得换个SB试试、、、、  我修到很多LZ那样的情况  电流一点点上升、、CPU条件正常的、、换SB好的、、不知道你那能不能好、、我不能保证

网友:
测组织只是想确定故障点  但是大部分你测了正常  到头来还不是一样要杀桥  电流无回跳  一定是不跑U  和跑不过U了   不跑U不是有检测流程的嘛

网友:
我洗过了没用。

网友:
电流这么一点点升,我测了CPU相关条件都是正常的

网友:
我觉得  首先得烤下板子...

网友:
呵呵我修批量板就是先烤,烤完就有40%的板好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支持!先把主板烘干先,要是无果就把CPU座加焊下试试,

网友:
CPU 供电有吗,电压是多少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