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86PE-A4 无复位

楼主(2011-05-28):
I86PE-A4 无复位
装负载CPU电压1.7V  复位0.48 PG电压0.18V 装CPU PG电压也是0.18,内存电压2.6v 1.3v
北桥电压1.65,唯独1.2V的没有,换了AZ358M 还是没有1.2,管子也换了。

网友:
这板没1.2V...应该是CPU供电问题..

网友:
358这种芯片不容易坏吧,跑下正向和反向看睁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