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硬盘装系统的问题

楼主(2011-05-28):
一块40G的IDE硬盘,可以装上2003的系统,但是如果装xp的话,可以装上,但不能引导,用可启动U盘可以进入系统, 重建主引导区也不行。装双系统以后,2003正常,但是用XP的话,不能关机,系统提示,你可以安全的关机了,必须手动关闭电源,cpu风扇才不转。补充一点硬盘也无坏道。求解如何能够正常安装xp?

网友:
硬装试哈,蛮多GHOST版的可能是有点问题

网友:
换个xp系统

网友:
第一你先换个系统,再就是重建一下MBR。你如果不会重建MBR,那你就用XP原装盘装一下,在到考系统文件后,重起再GHOSTXP,那样就不会不引导了!

网友:
用原版的XP盘安装,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
用安装版的XP系统

网友:
用安装版光盘安装吧

网友:
以前遇到一台直接装到应该显示滚动的时候就重启了;把BIOS里的ACPI 字样那项关了就能正常启动;也是关机后断不了电“会显示你可以安全的关机了”;也是装2003就不会出。有后是换CPU好的。  那次是ACER的品牌机;PD925的CPU。 之后又有一台同样情况的;也是换CPU就好了。你可以借见下。

网友:
太神奇了~~跟着学习了

网友:
跟着老师走

网友:
你先确定下的你的系统盘有没有问题,然后把硬盘重新分下区,并查下看有没有坏道·····

网友:
安装纯净版的XP试试

网友:
不错 不错 大家都很强啊

网友:
用安装版系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