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你们的U盘可以装ghost文件吗?

楼主(2011-05-28):
我的U盘怎么装不了?拷入U盘后安装时会出错,拷入移动硬盘就没事(量产后也没事,U盘太肯坏了不弄了)
硬盘
文件

网友:
水货U盘,一定是扩容的,我经常用U盘启动PE再GHOST系统。

网友:
哥们,买假了吧

网友:
U盘是可以的,可能你的盘有问题,,,

网友:
文件出错,是不是楼主量产的系统不稳定或者系统文件破坏了!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你的是假优盘,做系统的时候是不是提示什么TXT什么的,当你量产后就是把优盘的容量重新写入了一个真实的容量是不是优盘变小了,才可以做系统

网友:
PQI行货U盘,金士顿行货U盘,不知为何,拷入ghost,再装机,总是出错。拷入移动硬盘却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