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541VDF/K2是否可以用别的87541VDF代换

楼主(2011-05-28):
原来型号:
Winbond
87541VDS/K2 B2
PC87541V-VPC
719LA4634B027-AAB2

是否可以用 PC87541L-VPC
代换?

联想旭日410A,
本来是白屏,同行以为高压条的事情,捣鼓了半天。结果不开机了
我拿来以后,待机0.11A,我一摸IO,煲汤。

代换成功。谢谢大家

网友:
可以代换  只要是87541就可以

网友:
一般可以代换,有些机器不行

网友:
   可以代换的、、后面的一些字母不同不碍事的、、、放心吧

网友:
可以用的,我用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