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254不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1-05-28):
ms-7g的V星芯片。
各部分电压正常,
用P4 CPU 核心供电1。3V左右。
V星芯片有没有控制到跑码的。

网友:
还有别的数据信息吗,NB,SB,IO,等供电。(根据供电,时钟,复位,总线,BIOS修吧!)

网友:
是啊 给多点信息啊 , 照这样 只跟告诉你  查供电 时钟  南桥发复位的需要的条件 PG信号 等等

网友:
若电压均正常,一般先换IO试下,不行就加南桥了啊!前提时钟,PG要正常啊!

网友:
MS-7就是个时序控制,要产生复位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