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0 电流到0.6-0.7掉电

楼主(2011-05-28):
DELL 6400 , 本来是进水。拆开理干净之后没有发现明显短路。通电试机,3灯一起亮几秒钟然后掉电,电流0.25-0.45-0.67有跳变。cpu供电已经出来1V多。查板上电压,发现+3.3v_sus 只有2.9多。 max8734a和场管都换过了还是一样。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电压太低造成掉电还是别的原因呢?求思路

网友:
电压都不正常,,先修这个吧,,

网友:
换过MAX8734A 和上下管还没好,就不知道怎么修这个电压了。

网友:
看图纸,查供电电压是否对号。。

网友:
加焊一下CPU供电芯片,我自己用的就是这机器,但是没有进水,电流跳变和你说的一样,也是三个灯一亮,掉电。但是测CPU电压又有。呵呵,可以试试。加焊一下我的就好了。花了一晚上功夫才找到。不过你的3,3 电压偏低你要看看是不是反馈电阻那里的问题了。

网友:
想问一下 就是如果+3.3v_sus后极有轻微短路或漏电会不会造成电压偏低。PL9对地68欧,正常应该是多少呢?

网友:
pl9正常对地129欧,

网友:
pl7是132欧,

网友:
反馈电阻怎么量呢? 是第7脚吗? PR54是没有的,PR55为0欧。我的理解对吗?

网友:
对地值不正常、、、短路、、、、

网友:
电压偏低,查一下反馈FB,或是短路了被拉低了

网友:
对照图纸查一下进水的地方有没有断线的和元件引脚腐蚀的。

网友:
69,应该是有点低,你断开电感在测一下,或者烧鸡看看电流大不大

网友:
烧下是个好办法

网友:
进液的机器很难弄的。一句两句也不能解决问题,对着图纸慢慢查吧,,这个没有近路可走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  请问 你这么知道PL9的对地阻值129欧?怎样计算的?

网友:
  楼上上面   那几位都是通过量得好板的来确定对地阻值的吧

网友:
把那个3.3V_SUS电压修好了这个板子就应该OK的 吧

网友:
查供电信号

网友:
3.3V_SUS 修好了,又换了一组场管好的。 可是PL7阻值还是有点偏低,70多吧。加电一样还是3灯亮几秒钟掉电。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