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诊断卡lpc飞线求指教

楼主(2011-05-28):
笔记本诊断卡lpc飞线求指教  我的笔记本上没有 minipci  也没有 minipci e  只能 通过lpc飞线了 大家都是怎么做的 求指教

网友:
不是有说明书吗???  很好搞的

网友:
这个需要飞九跟线,一般主板上都有预留的LPC接口  供电 时钟 复位
帧信号 地线   还有四根LAD线

网友:
要九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