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的网线口用不了

楼主(2011-05-28):
我 这里有一个东芝本子插上网线的时候总显示网线没有插好,其实已经插好了,一开始就换 了新的 一摸一样的 网线头子,可是,还是老情况啊 ,显示没有插好网线,于是又把南桥做了一遍,还是  不行 啊 ,其他的U口也可以 用啊  ,就是网线口 用 不了啊 ,郁闷啊 ,还 请各位帮帮忙  吧,谢谢了先

网友:
RJ45做的问题多,换了他

网友:
是不是网桥坏了

网友:
测接口的12脚还有36脚是通的话接口应该没什么问题,换网卡和加焊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