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正)联想品牌机主板 简单一例(抱歉图片出了点问题,呵呵)

楼主(2011-05-28):
主板:联想品牌机主板(技嘉代工)
故障:没有复位
维修思路:按照流程检修 供电 时钟 复位 总线 BIOS
维修过程:
整板全图

哎!手机不给劲啊,没拍请

故障现象:

有待机电 说明基本待机供电没有问题(SB IO 集成网卡)
先查了一下全板的供电,内存供电,桥供电 总线供电 VCORE电压一切正常。
根据经验还是再仔细测下下供电,北桥供电,或时钟出问题都会造成开机没有复位,

这个管子有问题  但是在路测量没有问题 ,看来要拆下来试试。

正向测量没有问题,难道“经验”失误????

充电 测量D-S极,呵呵 问题出来了  看图吧!(理论上来说应该是导通的。)

换掉后解决 呵呵 主板板修复  跑码正常。

跑码检过,档在F1报错。
显示器显示正常

OK(故障简单,描述简单,仅供参考,谢谢。)

网友:
以经验武断。有时可取、有时吃瘪。不过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回复

网友B:
还是没明白楼主怎么确定那支管子的,请教下

网友:
今天 我也修到了一个这样的主板只不过郁闷问题一开始和楼主一样修好后装到机箱里点亮机子才发现不认串口硬盘又拆下来打阻值后发现桥坏 悲哀了

网友:
这是这个主板的通病

网友C:
这款板子北桥工作时非常热,导致电容坏后,而又导致供电管的性能不良,从而无电压导致北桥不工作,严重时北桥会被烧掉。如果维修后最好,想办法把CPU的风扇的通风孔改到向北桥方向吹,这样会效果更好一些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  指教,受益良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  上面说了,是一点小经验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啊  那可郁闷了 ,修好了一个毛病,有一个毛病是听头疼的。呵呵  换个桥吧

网友:
好像是通病了,我修过联想945还是g31的

网友:
这个位置应该是1.5V供电的吧...看板都烤黄了..发热量特大

网友:
324是运算吧?

网友(2015-08-07):
324是8脚运算比較放大器芯片,本身属于线性稳压输出元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没明白楼主怎么确定那支管子的,请教下

就是拆下来通过用镊子短接本身GD,DS,GS级进行放电然后测量阻值判断故障,MOS管在线测量结果不准确主要受到本身前后级相连元器件阻值变化影响引起。

网友:
虽然看着简单,但是细心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不过好久没接到这类型的板子了,L-A690最近还修过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款板子北桥工作时非常热,导致电容坏后,而又导致供电管的性能不良,从而无电压导致北桥不工作,严重时北 ...

应该是供电管性能不良会容易引起电容损坏,这里北桥被烧掉的原因只有对应供电MOS管DS击穿造成本身高低电平处于饱和导通状态就会引起。

网友E:
你刚才不是说北桥供电没事吗  怎么想起来拆北桥管了

网友:
最后结果还是桥供电上的问题,楼主先前却说全板供电正常。自相矛盾。

网友:
说得不太清楚

网友:
为什么会想拆北桥管呢?

网友:
有理论有经验,一点都不简单啊

网友F:
这是经验?凭的是什么来判断那个管子的问题? 没供电呢  还是电压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刚才不是说北桥供电没事吗  怎么想起来拆北桥管了

这里北桥供电测量应该比正常状态偏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经验?凭的是什么来判断那个管子的问题? 没供电呢  还是电压过高

根据管子在这里本身S级输出电压过高,且本身上电会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