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9正屏显示器艰难维修

楼主(2011-05-28):
前天接到一台三星19寸正屏显示器先是同事搞了一下午打算搭机说屏坏高压板也剪掉了 我凑巧修过这样的问题  指示灯一闪一闪的 拆机发现12v 5v都有 测量驱动板工作也正常后面发现把屏线拔掉开关也行 也能白屏 然后我只能判断这不是屏坏 我也忘记是啥东西坏了了 我先是换了个驱动板 发现问题一样 后面换了个高压电源一体板 开关是可以了 但是屏却还是不显示 头大了 难道这个电源一体板不行 然后又换了个 还是不行 然后又加了个高压板 我就奇怪了 测试灯管也是好的 咋办呢 换这么多就没钱赚了后面我也很无奈 也就这样换了 谁也遇到这问题的个给个意见

网友:
楼主不用标点符号,牛!
楼主说: 指示灯一闪一闪,把屏线拔掉开关也行 也能白屏 然后我只能判断这不是屏坏
那要是屏供电短路了呢。。。。楼主有没有想过

网友:
我用全套通用的试过了

网友:
这个是典型的逻辑板坏了

网友:
看看逻辑板上的3.3V -升压12V-27V有没有。很重要的。

网友:
昨天修了一台LG的,接屏灯就不亮。后来把电源板上电容全换了OK。希望对你有点用

网友:
屏电路是最后一招,不行的话就确定的屏坏了

网友:
屏上面有个保险看下烧了没,保险烧了也是会白屏,楼主描述的有点看不太懂,高压只是用来点灯管的,如果一直白屏的话说明灯管正常,高压方面应该问题不大,看看驱动板和屏线吧,如果没测过屏也不排除屏的问题

网友(点评):
屏供电保险烧了。 还会一跳一跳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下 什么逻辑板上的3。3V升压12V-27V有没有是什么意思 怎么测?

网友:
屏上面的保险丝断了不会插屏指示灯闪的啊?

网友:
屏上的电路板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逻辑板就是楼上说的-屏上面的板这个板坏的很多 我经常维修这样的板是我们市场里碰到这样的问题都是给我修的,所以我修的比较多,逻辑板有一些是很难修的主要没有图纸。大部分比较好修-我就跟大家说说我的维修经验吧。维修逻辑板第一要测电压一般电压有3种。(3.3V 三端稳压而得。 升压有升压芯片跟外围电路而得,12-14V 还有就是25V-30V)在这个电压范围内一般都是属于正常。有个别逻辑板上用的三端稳压5508 是2.5V。下面讲讲没有那个电压故障情况。没有3.3V 你能看到屏上(满屏垂直彩色竖条)没有升压那就会白屏。

网友:
讲讲最简单的故障。保险丝断,逻辑板电压有驱动板供给一般都是5V 通过保险丝或电感。一路给升压电路,另一路给三端稳压。3.3V就是给图像芯片(AUO芯片比较多正方形的)我维修逻辑板是在板上接跟线直接加5V看电流如过电流在550-650毫安就是正常。如果电流在220-250毫安。那就是没有升压。如果电流在300-350那就是图像芯片没工作。就这么简单。当然也有难修的,现在我手上有一个屏很难修,等修好就给大家讲讲,我讲一下故障吧 请高手帮忙,开机白屏5-8秒后开始有点图像慢慢的图像清晰起来。可这个图像不会动鼠标也不动。换图像那要等上几十秒。有谁碰到过。

网友:
补充一下这个屏肯定是逻辑板的问题 因为我换个屏故障就解除。还有逻辑板所有电压全正常。就是图像芯片工作不正常电流在120毫安。芯片换了故障依旧。外围元件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
白屏只能说明灯管是好的高压正常的不能说明平时好的用点屏一套点一下看屏是不是好的

网友:
解释的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