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乱抖

楼主(2011-05-28):
联想F31笔记本客户送来说进系统后鼠标乱抖,我开机测确实鼠标乱抖,不用适配器没问题,客户的的适配器不是原装的,我换了一个适配器(也不是原装)的,大概测了半个小时又出现鼠标乱抖的想象,是不是必须用原装适配器呀?求高手指点、、、、、、、

网友:
适配器??

不会吧。检查一下USB口电压??

网友:
适配器的 问题 ,特别是 HP的 机器,不用原装适配器 ,触摸板根本无法使用

网友:
还有滤波电容

网友:
适配器引起的?呵呵,还没遇到过,但不知楼主说的乱抖是外接鼠标还是触摸板的,可查查此两处供电

网友:
在PE下看看还抖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