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直接从北桥供电取会不会有隐患。

楼主(2011-05-28):
有一块V星的老爷板,内存供电只有1V8,原本是要2V5的。由于各种原因修不出正常的2V5,于是拆除内存供电管,直接从北桥供电(此北桥是2V5供电,上下管架构的)取了一个电压过来,暂时试机几小时正常。北桥供电管是12N03L,长期用会不会有故障?只装了一条内存。

网友:
换一个大的管子,有点小。

网友:
应当是不可以的,不过MSI的用料还不错,如果北桥供电是完整的PWM电路的话,一条内存的功率理论上是够的!

网友:
额。。我奇怪的是内存无供电怎么会先出北桥供电了。。。

网友(点评):
内存供电其实出了。是太低,会蓝屏。

网友:
一般是先有内存供电才出桥供电的,你这个是特例了, 不过,你这样长期用估计够呛,最好还是把内存电压修出来

网友:
上两条拷机 几分钟,如果12N03L发烫换高点的再加散热-------85N03不靠谱。
按设计上来说,如果可以这样做,那厂家比谁都想节省零件。。。

网友:
这样做肯定不行

网友:
太低的话你查下反馈线路是不是有问题?或者参考极电压,这板的内存供电电路是什么什么方式产生的?

网友(点评):
线性的.就是查不出.IC换过,管换过.而且上网查过这个是通病.用的是C5001的管.小贴片电阻全量过.不过用了1天多了,还没出问题.估计带个一条内存不存问题

网友:
这个也能用,太N  了

网友:
那个电压不是也给北桥供电的吗?少了怎么可以亮

网友:
管子一定要换大点的

网友:
你把跟供电管调压相连的贴片电阻全换掉,别光看他是好的,有时候量不出来的,换了试试下

网友:
换大点管子稳妥点,免得返修搞坏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