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福建捷联电子代工 据说显示器外面都在冒烟了

楼主(2011-05-28):
拿到 此机子 。心里上基本上就有数了。拆开看 用表笔测得 C5707 短路两个。拆下来 两个
三极管
C5707 各自炸了一个洞。再看周围元件 ,好多引脚都已经虚焊了。 换好C5707。再补焊周围元件。补焊高压包。高压包虚焊,导致烧C5707。 这个是此机子的通病。
通病

网友:
是17寸的那个把,弄过好几个了,全是改的高压条,你这样修好后你摸摸5707,看是不是很烫手。

网友:
5707这类元件,前面还有个P沟道场管,这是17的通病,以明基的为典型!

网友:
明基C5707是易坏元件啊 都是通病。

网友:
小心喽。会返修滴。 亮度一定不要开太高。最好设定在70%以下。

网友:
烧5707是通病我也修过好几台

网友:
明基机器的通病,也是5707为代表机器的通病

网友:
楼主这标题挺狠的,不过C5707应该是至少6年前的产品了,这种事也把别人的名字挂上,似乎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