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3270运行中闪黑屏的奇怪现象

楼主(2011-05-28):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BENQ 3270的机子,问题是开机不显示。机子显卡是7300的,确定是显卡坏了,跟客户谈好价后,重新换新的显卡。一陈忙碌后,显卡换好直接装机。开机OK,高兴,测示一会,客户说没问题了拿走。谁知在下午要下班时,客户又把机子拿来了,说在运行的过程中会突然的黑屏闪一下,不是频繁的闪,而是两三个小时才闪一次。请教高手,这是什么问题引起的,等待回答,谢谢!

网友:
重新安装系统试下,现软后硬吗。

网友:
先排除软件吧!两三个小时闪一次,有得等了!呵呵!

网友:
换一张屏试试呢??  有的时候屏用一段时间热了之后故障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