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系列笔记本通病,(掉电)仅供参考

楼主(2011-05-28):
东芝M系列笔记本通病,
用电池没问题,插上电源就掉电。
这种现象是因为CPU背面的NEC的“超级电容”引起的,
应该是1200微法吧。
如果不换“超级电容”也行
(关键那个是塑料壳,一加热就化了哎!!!这个电容淘宝大概8元左右),
换上普通的330电容就行,

下面是我焊接普通电容的几种方式:(呵呵 仅供参考!)

网友:
LZ加了六个 我一般都是假四个!

网友:
一般都是6个的。

网友:
呵呵我也修个几台这样的问题都是加四个

网友:
一般加4个就OK了、、、

网友:
嗯,一般加四个就行了,我只是当时怕再出现原来的故障,所以多加了两个,呵呵  是有点多此一举了哈

网友:
我NEC电容不拆。加两个

网友:
也不是所有M系列的机子都有这个电容的,比如东芝M200的好像就没有吧

网友:
M200肯定有

网友:
电到过花屏的,原有没拆,加了四个.

网友:
老生常谈了!呵呵!我也是加4个的!

网友:
早就出来了

网友:
这机子花屏,掉电,装不了系统。==都是这个问题,换个就ok了

网友:
还摆个造型 出来

网友:
还没看到过此类板子.....

网友:
用这个图的一美观二看起来不反胃呵呵,我一直都用第六图那种接法,要不让客户看了心里太不爽了1

网友:
这问题我也遇到过,还是是东芝的通病

网友:
没有碰到这样的毛病

网友:
我感觉还是用BGA设备 换一个比较好

网友:
用BGA有点大材小用啦吧

网友:
这个电容怎么拆啊,我看到都怕,不怕CPU虚焊啊?

网友:
加四个也行,,,,,,

网友:
现在天气这么热应該可以快见到传说中的NEC大电容通病了吧

网友:
好牛B的人啦。不过不美观

网友:
原来这个电容外边是正极,中间是负极啊!学了一下

网友:
早知道 这种通病,就是没遇到过,  不知道怎么加焊  今天看见了 谢谢    还有出了M系列的还有别的吗?

网友:
没像你们那样用过  我是直接换上去的大电容  才1元一个   方便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面是塑料的,一加热就化了。我是强拆的  呵呵,拆下来就两半了。(用烙铁)

网友:
我都是强拆的,拆完就碎了!

网友:
一般加四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