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做烧鸡大法

楼主(2011-05-28):
小的一天在论坛里面,常常能看到有人说烧鸡大法, 一直不明白,想学学烧鸡大法。

网友:
说白了就是电击法测试哪里短路一般用于不好查测试点多的电路中。

网友:
就是烧短路,呵呵。。。。

网友:
不知我说的对不,把某一电路中以一点对中心,切断后续电路,把认为短路的部份做单一电路,加电压使短路部份烧掉,从而判别问题出自哪一IC或管

网友:
烧鸡~~听着很想吃啊。。。呵呵,说是电击法啊,要慢慢体会~一定要限制电流~我曾经就用这大法,把好好的北桥给搞挂了~电流要限制好~。。

网友:
用电压烧,首先要知道那一路出现短路,要用低于本电压的电压去烧,这是安全电压。比如在板上测得3。3V对地短路,此时可用低于3V的电路去烧,只要途经不良或损坏的原件,此原件所经的电流会急聚上升,从而温度变的很高,这时可用触摸法识得高温损坏的原器件,得以知道短路所在

网友:
烧鸡就是在短路的地方、、加个电压烧摸看什么地方发烫、、这样判断、、  所谓短路地方就是对地不正常的地方、、、楼主可以找块坏板试试、、、

网友:
烧鸡大发就是烧烧短路的鸡,然后摸摸看机那里熟了,然后去掉。这就是 传说中的烧鸡大发。

网友:
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电流限值设置到最大,一般的稳压电源是5A,然后把输出电压调到最小,然后慢慢加大输出电压,斜率0.1V/S,注意观察电流值,一般电流值达到1.7A至2A左右,就能摸出发烫的元件,不需要等电流上到3A、5A的,那样会损坏很多原本是好的元件
第二种,把输出电压设为固定值,比如说是3.3V或是5V,电流限值调到最低,这样的状态基本上一有电流流过就过流保护了。开烧后,缓慢调大电流限值,一般电流到1.5A至2A左右就能摸出发烫的元件
以上两种方法各有优缺点。高手绕道,菜鸟可以学习、交流一下

网友:
学习了一个新招 以后试一下

网友:
可是笔记本大多都不是单元电路,比如3.3V有很多地方用到,那样怎么烧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 所谓的各有优缺点是什么 十分感谢

网友:
烧鸡,听起来不错。。。

网友:
就是用电流烧咯

网友:
点击法   但大短路的时候  连的元件又多  用点击法  能快速有效找到故障点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问一下  师傅    笔记本不是集成度很高的吗,一旦使用这种方法不是很容易就把其它本身没问题的电路搞得有问题吗??

网友:
我个人理解为 比如说就是有短路的点,然后加一个外接电压上去烧。这样就会发现有发烫的原件

网友:
就是找不到短路点时,直接在短路上加电,通过过流发热来确定短路的具体位置

网友:
这个大法会引起其他点故障吗??求教

网友:
怎么样才知道哪点的电压是多少 不是都短路了吗 怎么去测试呢 要找什么点断开呢

网友:
燒雞法不太適合很初學的人,
建議對芯片、電路方面有多些了解,再來用,
是有風險的,可能板子會更糟糕,
不懂電路的人,可能一用就玩完了。

网友:
烧鸡大法确实不错,就是要好好用!比如电容短路,是不是要把电容拆了,然后判断是前级短路还是后级短路呀,如何判断前级电路和后级短路???

网友:
短路·外界电电压·看哪里烫就是那里的问题赛··

网友:
大电流小电压!

网友:
这样有点点冒险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问一下  师傅    笔记本不是集成度很高的吗,一旦使用这种方法不是很容易就把其它 ...

当然。烧机有风险!!烧时虚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