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70100板子上有个六脚的小片子,上面写着OA1,不知是 ...
兄弟70100板子上有个六脚的小片子,上面写着OA1,不知是啥

楼主(2011-05-28):
兄弟7010板子上有个六脚的小片子,上面写着OA1,不知是啥,片子上写着:X17,不知是啥器件,是插错了插头造成的。
如图。

网友:
估計是晶振吧

网友:
很不象,个人以为应该是双三极管或者保险之类。

网友:
下个PDF资料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上的,请问哪里有PDF文件啊,谢谢。
我邮箱:
252616@qq.com
,谢谢。

网友:
刚改过,是BROTHER 7010的要机器,是插错了两个小插头引起的。

网友:
放弃,重新买了片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