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 高压板?会烧IO

楼主(2011-05-28):
联想旭日410A,
本来是白屏,同行以为高压条的事情,捣鼓了半天。
我拿来以后,待机0.11A,我一摸IO,煲汤。

他说,都没拆机,咋会烧IO啊,

换IO,加焊显卡,好了

好朋友的
就TMD得,给我20元。本想栽 他一顿200元烧烤呢,结果他太聪明,吃饭的时候不来取
*脏话*,都心疼我的BGA设备
我徒弟操作的

网友(点评):
你加焊一下,保修多久啊?

网友:
屏亮度的控制信号有些是由I/O控制的,可能是动高压板的时候烧了吧

网友:
高压条的信号是从I、O过去的吧,列如INV_PWM就是I/O发送过去的信号。

网友:
白屏动高压力条做什么,一般情况IO是不会烧坏,调节亮度是IO控制,要不就主供电跟他短路了

网友:
呵呵。。一定是你同行测高压条电压的时候不小心表笔把19v和控制高压条的信号脚碰一起了。。这个事情我也干过。。。。io直接冒烟了。。。

网友:
换高压板什么的自己不小心会烧坏EC的 。

网友:
这个要特别注意,在我以前的同事的手上发生过多起了~一般换了EC就好了~

网友:
会烧的呀

网友:
会有可能烧的,但白屏没有必要动高压条吧!呵呵!

网友:
我也试过。修高压板,不小心把高压板主供电短到控制信号去了,结果IO鼓泡了。

网友:
也遇到换高压板烧IO的情况,没注意把高压板的供电和开启信号短路了

网友:
静电是最大的可能,静电有的时候真的很可怕

网友:
哈哈,兄弟。我们都是专业的
不可能静电呀
我们的静电手套,都是进口的白色那种
你真可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的!  好像就是在这机器上常见 是87541(97551)的EC吧 这种EC也很脆弱!

谢谢。换了个IO,随便找了个87541代换 上去就OK了

网友:
原来真是IO烧了啊,下次自己弄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感谢楼主

网友:
很正常的啊  静电啊什么的都会引起的啊

网友:
不烧你显卡算不错了

网友:
既然换了IO,你又去加焊显卡干嘛呢?难道显卡也被他弄虚了?

网友:
白屏动高压条,就是一个错,还能弄好就不错了。。。

网友:
遇见过这种情况,换高压条可要注意的

网友:
我好像做过这种事啊

网友:
白屏应该是显卡或屏的问题吧。。

网友:
呵呵,捡到便宜的事了,想不到还搞不到银子。

网友:
我跟人换屏时也弄坏了它

网友:
已经烧过两个io地飘过....都是不小心,信号和主供电碰到了...忘记关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