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求助怎么样来区分N沟道和P沟道的管子。

楼主(2011-05-28):
有哪个兄弟知道最好记最简单的方法来区分N沟道和P沟道的管子,在这里我先谢谢了。我想是好多人都很难掌握的知识吧。

网友:
简单记忆‘红P黑N“。红表笔接4个脚那边,黑表笔测另2个脚,能测到阻值这个管子就是P沟道,反之,就是N沟道

网友:
去买本书看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人的指点。我明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问下。你说的4个脚那边是什么意思。不是一共只有三个脚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是台式机得MOS管,是吧,我给你说的是笔记本上的,其实方法都一样

网友:
正找这个呢,明白了

网友:
红表笔点D极。黑表笔接S有阻值。G极无穷大为P沟道。反之为N沟道

网友:
只要记住红N黑P就行了

网友:
抱歉说反了

网友(2011-07-07):
N沟道:黑笔接D,红笔接S。有值
P兆道:反之

网友:
误导,陈老师麻烦有空进来一下,接收一下,你的更加有说服力

网友:
误导,陈老师麻烦有空进来一下,解释一下,你的更加有说服力

网友:
用的都是数字表吧?用模拟表就要相反了,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