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关于RSMRST#

楼主(2011-05-28):
请问RSMRST#在主板上怎么才可以测到啊。我一直不会测这个信号。不知道从哪里测起走。

网友(点评):
台式板,我都是在I/O上找。

网友:
这个信由那里发出不同厂商不同设计,只能查图纸或经验,点位图也行。新手,不知说得正确不。

网友:
这是IO复位南桥的一个信号,在IO上可以测到

网友:
最准确的办法是找到图纸去看,一般是在IO,专用芯片,或者直接电阻上拉的。

网友:
哦。谢谢你们的指点 我明白了。

网友:
一般是IO发出.但也有些厂家是用专用芯片发出的,比如MSI的MS_7芯片

网友:
你要多看下主板图纸,没人能讲清,自己理解

网友:
这个信号应该是IO发给南桥的,IO引脚有这个电压,应该是高电平的。

网友:
en  这个是IO复位南桥正常的信号

网友:
1,有图纸的话可以直接找到
2,有专用芯片 就在专用芯片上
3.  没有专用芯片就在IO上
4,有的是电阻上拉

网友:
楼上说的比较全面

网友:
这个信号一般高就是好的,从信号的字面理解是低有效,但一直底的话,这个状态就不工作了,所以是低是瞬间的,低了就高,所以一般我们只能量到高的状态了,有示波器,应该可以测试到波的,个人理解,错误的地方大家指出,还可以这么理解,这个信号是待机状态的,好信号,也就是结束待机的信号

网友:
我记得这个是南桥开机条件的一个必备条件吧

网友:
新生学习了 。。。。

枯木道长 -10
华手与 -1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南桥要正常工作   这个信号就一定要处于高电平     不然就一直处以复位状态无法开机

网友:
台式机是I/O到南桥的,本本是EC到南桥的,触发后,南桥收到I/O转换的触发信号后,同时发给南桥S5_on、RSMRST#,然后南桥才会返回后续的开机信号,这个信号触发后会变成高电平,如果是低电平有效的话,南桥就一直持续复位动作,而不会开机,查下I/O的引脚一般会看到它
记得不久前有个讨论这个信号的帖子,很多斑竹和基地的维修员参与的,楼主搜索下有详细介绍

网友:
呵呵,原来RSMRST#是这么一回事

MSI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简单理解这个是EC复位南桥的信号

网友:
EC发到南桥、待机时是低电平、开机高电平

网友:
有的是IO发出给南桥,有的是通过电阻上拉提供给南桥,SMSC系列的IO 都是由IO提供,要测这个信号最好能找到相应的图纸,不然不太好测